齿轮与蜗杆的配合问题,大侠们请指教。

楼主(2015-07-01):
这是蜗杆的参数

这是齿轮的参数

这是老外的图纸
老外一直提供蜗杆图纸给我们,我们加工。试了好几次样品了。一直都是有噪音,各种提高产品质量。都没有多少改善,每次都有20%-30%不合格,噪音大。
这次叫老外发了一份齿轮的图纸,才发现螺旋角两张图纸不一样。

蜗杆与齿轮的模数、齿形角、螺旋角应该是一样的啊

想问下大侠们,这样是有什么寓意还是他们把图纸搞错了?

还有  7级  螺旋角允许偏差有几分?

网友A:
如果说想要求高的还得上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想要求高的还得上磨床

应该是尺寸配合的问题,而不是表面光泽度产生的噪音。因为有70%的产品是合格的

网友:
您是新手, 所以里面的一些“诀窍”(他们称之为Know how)是不知道的。
俺只能告诉您,螺旋角有略微差异是事实。呵呵。。。

正如同您在这个贴子里的疑问:
蜗杆、齿轮,所有的尺寸都OK,就是有噪音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8539

俺出于软广告的需要,友情提示了,您的蜗杆跳动已经偏大。

此类产品多为雨刮、摇窗、推杆、开门器。
国际著名选手有博世、博泽、法雷奥、、、
国内著名深圳德昌、宁波凡圣,宁波新世达、、、
他们都在用我方的蜗杆加工设备。

网友B:
我觉得蜗杆与齿轮的模数、齿形角、螺旋角要一样才行,老外肯定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蜗杆与齿轮的模数、齿形角、螺旋角要一样才行,老外肯定搞错了

现在我也在找老外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