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机床和专用机床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15-07-02):
通用机床和专用机床的区别有哪些,请大家从适用范围、加工效率、设备成本等方面进行指导。。。

网友:
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不对,希望各位大侠指正!
1.使用范围。通用机床使用范围比较大,专用主要是为方便,快捷的加工某一道工序的专用机床
2.加工效率。专用机床比较(肯定)大。
3.设备成本。专用机床也是比通用机床的比较大。

网友:
通用机床的试用的范围比较大,但是效率没有专用的高。
专用机床除了专业性能和效率之外,其他的就不行了。

网友A:
专用机床,顾名思义,就是为某一个批量大、工序繁杂、质量有特殊要求,且要求高工效的零件的加工而设计制造的机床,用现代加工的术语形容就是刚性加工,而通用机床也叫柔性加工,它的适用性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用机床,顾名思义,就是为某一个批量大、工序繁杂、质量有特殊要求,且要求高工效的零件的加工而设计制造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