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7/p6配合,如何装配。

楼主(2015-07-02):
请教一下H7/p6配合,装配的一个标准的方法。
也就是普通的轴套装配到接头中去。配合长度40左右。
在外面忽悠的时候都说是用专用压机压的,其实家里的师傅都是用榔头敲的。非常想知道一个正确的装配方法。有图片或详细的说明就好啦。谢谢指教。

补充内容 (2015-7-2 12:06):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的指教。所说的热装呀,压装呀,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也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做。
还有,如果例如接头孔为50的话,放在热的油中加热的话,这个热涨是会导致50的尺寸变大还是变小的呢?

网友:
热装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这个是个方法,嘿嘿,以前跟车间的人说过,不过没有执行。

网友:
看实际条件,选择冷装还是热装或压装

网友:
最关键的直径尺寸没有。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轴套外径50,内径40,长度40.

网友:
约有67%~94%的过盈,用压力装配。

网友:
热装也不费事啊,简单的不规范的用乙炔烤一会就行。

网友:
H7/p6配合的装配方法一般采用热装。

网友(点评):
不能这么说,小尺寸,比如LZ的内径才40,压装也很普遍。

网友(点评):
几年前,我记得装4105发动机活塞销轴三十几,就是热装。

网友(点评):
小尺寸也可以热装,但不能说这种情况一般都热装。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我是一班的。

网友:
根据工件的大小和方便操作的原则,选择冷装或者热装,不过可能还会需要适当的压力压进去

网友:
轴套用榔头敲就不怕把表面搞坏了吗

网友:
坐等高手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
榔头是个好东西

网友:
用榔头肯定不好,不过能用榔头肯定尺寸小,垫个板子啥的应该也可以。直接砸,那你们就太不管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