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环生锈、脏污返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5-07-02):
产品是活塞环,以下缺陷如何返工,用什么溶液清洗。
1、端面生锈;
2、端面脏污斑迹;
请指导。。。

网友A:
其实俺不知道活塞环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是说说我的想法

1.腐蚀只是表面轻微的,还有表面的脏污已经引起基材变色,用2000号砂纸稍微打磨一下

2,如果脏污没有引起基材变色,那么用电肥皂水就可以洗掉

3.如果基材腐蚀很深了,那么只能再加工了,前提是你精度够,一般腐蚀可能会有好几丝的的深度

网友:
活塞坏,一但有锈,只能丢掉,甭再琢磨其它东西了,凑合给人家用,对你公司以后生存不利,

即使是很小的摩托车活塞环,有锈了,就严重影响以后使用寿命,

新环,检测好以后,暂时不用,都是泡在机油里面的,用才拿出来的,你这个产品,一定来路有问题了,别再凑合了,

网友(点评):
如果像二楼说的只是表面轻微生锈,用砂纸稍微清除后也不能使用吗?为什么?

网友(点评):
按照8爷的说法,应该是腐蚀会影响晶间结构,容易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材料不是人,它是有小毛病到大毛病的,凑合,寿命就保证不了。。。人的小毛病有时可自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俺不知道活塞环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是说说我的想法

1.腐蚀只是表面轻微的,还有表面的脏污已经引起 ...

肥皂水是碱性的吧,可以除油吧。

网友:
端面生锈问题不大,用细砂纸磨光,用汽油洗干净即可。若外圆柱面生锈,最好买新的。

网友:
端面的轻微锈蚀,打磨一下问题不大。如果立面有锈蚀,只能丢弃;那关系到气缸的密闭;直接影响引擎的动力表现,和缸体寿命。不要因小砸了自己招牌,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