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动式和差动式溢流阀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15-07-02):
求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看结构图上两者内部构造没差多少诶,还有就是先导式的阻尼小孔是让液体流入制造压差,那这个又有什么用处,求指导谢谢

网友:
       先导型溢流阀的导阀部分结构尺寸较小,调压弹簧不必很强,因此压力调整比较轻便。但因先导型溢流阀要在先导阀和主阀都动作后才能起控制作用,因此反应不如直动型溢流阀灵敏。
      与三节同心结构相比,二节同心结构的特点是:①主阀芯仅与阀套和主阀座有同心度要求,免去了与阀盖的配合,故结构简单,加工和装配方便。②过流面积大,在相同流量的情况下,主阀开启高度小;或者在相同开启高度的情况下,其通流能力大,因此,可做得体积小、重量轻。③主阀芯与阀套可以通用化,便于组织批量生产。

      溢流阀按其结构及工作原理分为直动型和先导型溢流阀两大类。  (1).直动型溢流阀:压力油直接作用于阀芯,当液压力超过弹簧力时,阀口打开,液体溢流,使入口压力维持恒定。调节弹簧的预定压力可以调整压力,改变弹簧的刚度可以改变调压范围。  (2).先导型溢流阀:先导型溢流阀由先导阀和主阀组成,先导阀用于调节主阀上腔的压力。先导型溢流阀的调压精度优于直动型溢流阀,但灵敏度低于直动型溢流阀,广泛应用于高压,大流量、调压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直动型溢流阀按阀芯结构,可分为座阀和滑阀两种形式。座阀结构又分为球阀和锥阀两种;滑阀结构又有滑阀、带阻尼孔的滑阀和差动滑阀三种。直动型溢流阀结构简单, 灵敏度高, 压力受溢流流量变化影响较大,调压偏差大,不适于在高压、大流量下工作,常作安全阀或调压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先导型溢流阀的导阀一般为锥阀结构,主阀则有锥阀和滑阀两种。锥阀按主阀芯的配合情况,又分为三节同心式先导溢流阀和二节同心式先导溢流阀。三节同心式先导溢流阀的加工精度要求高,成本高,主阀芯和导阀座上的节流孔起降压和阻尼作用, 有助于降低超调量和压力摆动,但使响应速度和灵敏度降低,单向阀式溢流阀的工艺性好、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容易保证。结构简单、通用性、互换性好。主阀为单向阀结构,过流面积大,流量大,因此阀的启闭特性好,阀的性能稳定,噪声小。

以上为网络资料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MqsyFdeZccXN60-ibP83sTnSL--zYK4VToo_qIkLxNfn4K75f_BrWKAN-NsKlcgL0fhY_KoeLfHl9ithyCHVP7KqH9gEVj10tch-du9xuq

网友(点评):
网址被删了

楼主:
因为进油口回油口上下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