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用什么形式的油封好,请教

楼主(2015-07-02):
油在两个轴承中间。双边用什么油封好?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一般的机械密封不行吗?没玩过密封,就知道这么一个。

网友:
可用骨架式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迷宫

迷宫密封停下来不就漏了?。。。。。。

网友:
骨架式密封圈加O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