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控制液压缸,哪种方案比较可靠?

楼主(2015-07-02):
液压系统的工作描述:换向阀控制液压缸,压力15MPa,要求是一分钟动作3-4次的频率,现在考虑稳定性:
1,电接点压力表,以前碰到不可靠的情况。
2,用压力继电器,好像机电市场的货看着不怎么样。
3,用压力传感器,好像成本比较高需要配仪表。
请教前辈们,用哪一种方案比较可靠,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请前辈们指点,在此谢谢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些了

网友:
一分钟动作3-4次的频率不算高。常规都是使用电磁换向阀。换向信号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动作可靠的还是机械结构的换向阀,如7120平面磨床。位置要求精度高的还必须使用位移传感器。许久还是没有想明白楼主为何要使用压力信号控制油缸换向。可能是控制其他动作吧。如非使用压力信号。建议使用压力控制器,精度与可靠性比电接点压力表好。

网友A:
多年前我选择使用的是阳泉仪表的压力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我选择使用的是阳泉仪表的压力控制器。

定压控制是客户的需要,谢谢海哥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