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设计上用的比较多的3D打印机是哪款啊?

楼主(2015-07-02):
请问一下在机械设计上用的比较多的3D打印机是哪一款啊,我们最近开发新产品需要测试一下,看了很多感觉iMaker3D打印机最合适,大家有推荐的吗?

网友A:
觉得三维软件就足够用了吧,3D打印什么的,总感觉靠不住
如果做个模型或者只是参考的话应该能行。

网友B:
工业的?你的3D打印机尺寸多大的? 我们公司用的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三维软件就足够用了吧,3D打印什么的,总感觉靠不住
如果做个模型或者只是参考的话应该能行。

ug好用还是solid好用啊,我主要打印新产品,我感觉3D打印机倒是很不错呢,现在新品研发用的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的?你的3D打印机尺寸多大的? 我们公司用的小的。

我们用的桌面级呢,用的iMaker的,最大打印300*300*400 呢   你有联系方式吗,以后一起交流一下  QQ8582913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不太清楚

好的  三维建模软件哪个好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ug好用还是solid好用啊,我主要打印新产品,我感觉3D打印机倒是很不错呢,现在新品研发用的很多呢

学会了都一样的,
如果主要试设计机械结构这一块的话还是SOLID好用一点,
目前就用的这个
UG没用过,不发表意见,不过就近的人说两个差不多。
如果试玩具的小型东西的话打印机到时不错
向我们这种中型和大型的就够呛了。

网友:
楼主是哪个行业的!三维软件一通百通。据本人接触的,重型机械大部分用UG,造型Pro/E,低端大多数用Solidworks,Invent较少。看是什么产品用什么合适。

网友(点评):
现在是研究适合3D打印的软件,而不是泛泛之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三维建模软件哪个好用呢?

看你的结构复不复杂

网友:
楼主如果想证明自己不是做广告的,请回答如下问题
 贵司是做什么机电设备开发的,能用上3D打印机。
贵司为什么要使用3D打印机。
贵司使用哪种三维软件。
贵司的3D打印机完成一次打印需用时多少,成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