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加工螺纹孔凸起翻边,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07-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图中的加工螺纹孔的凸起翻边,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网友:
热锻可以吧

网友:
有种圆锥一样的钻头,靠摩擦产生高温钻通

网友A:
热熔钻
参考: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B%D7%EA&page=1

网友:
还有一个帖子的,找不到了。
以前保存的图片

楼主:
除了热熔钻外,直接冲孔翻边能不能做到呢?

网友:
变薄翻边加攻丝,可以用挤压丝锥

网友(点评):
是直接冲压翻边吗?

网友(点评):
翻边是,螺纹可以在模具中实现,也可以另外用攻丝机做

楼主:
我感觉翻边出来的毛刺,不像是热熔钻,更像直接冲出来的,而且热熔钻有个问题:就是越到端部壁就越薄,,但是我图中的件壁厚基本上是一致的

网友:
冲压出来的!

网友:
看起来像冲压件

网友:
直接冲孔翻边再攻丝可以做到的。

网友:
厚度非常...厚,感觉是模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热熔钻外,直接冲孔翻边能不能做到呢?

直接翻孔攻丝薄板可以的,厚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钻
参考: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130&extra=&highlight=%C8%C8%C8%DB%D ...

这个加工成本高不高?

网友:
像是冲压成型的,

网友:
论坛是个好东西

网友:
同意是冲压

网友:
其实楼主把这个问题想的太复杂了,就是简单的冷冲,然后攻螺纹。从此件来看,楼主从事的行业一定和汽车有关吧,这个零件是真空助力器上面用的U形叉(或叫推杆叉)

网友:
很明显是冲压。

网友:
不管怎么,都学习到了

网友:
这点深度,好冲的很!冲孔拉伸一次成型,再攻丝!

网友:
看着不像热熔钻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