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一个物流线的小型检测设备方案,请教

楼主(2015-07-02):
小弟目前在做一个物流入库的小设备方案,请高手指点一下,
功能描述:叉车一次叉70个箱子,每个箱子有标签,通过在区间传感器检测,入库
具体要求:有效空间,长宽高3350x4000x3000mm,有一侧叉车进出专用,传感器需要在四个方向布置10个,在3米的高度上下扫描,速度不小于0.2m/s, 10个传感器大约有30KG重,通过电脑处理数据后采集入库
方案是这样的,请看图片
现在问题如下:
1.如果做整体平台上下移动,3000mm的高度,能用电机丝杠吗?我担心移动的过程中容易卡死(丝杠电机放在中间,两边各一根直线导轨导向)
2.有什么方法保证移动平台防摇摆?急停的时候,会抖动的
3.这么高的框架可以用型材搭建还是现场焊接制作呢?

第一次做这种物流检测非标设备,以前是做重型机械的,请各位物流行业内的大侠给点意见,多谢!

楼主:
本来是做了一个方案,感觉实施起来有难度
1.移动平台的框架跨度太大,两个电机驱动需要极高的同步要求,容易卡死
2.整体支撑框架跨度有点大,总感觉刚性小了点,不知道怎么增加3350mm跨度的刚性
3.丝杠电机用部件电机可以吗?有什么性价比高的全套丝杠电机厂家,请大家推荐下
4.移动平台不小于0.2m/s,速度不低,如何做安全保护,比如失速保护,防撞保护
5.电气柜在地上布置,暂时没有画上去,请问如果使用变频器,一个变频器可以带动两个电机的吧?

如有不妥之处,麻烦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你做这个设备 单纯为了 扫描箱子啊? 后面箱子 怎么办呢  就放在这里?不搬运了? 完全颠覆了 我对物流设备概念啊
如果是单纯这样 还不如在前道工序  做读码器呢

网友B:
楼主升降可以参考电梯或者升降机或者叉车升降原理,用导轨丝杆不靠谱。

网友:
头像亮了,教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这个设备 单纯为了 扫描箱子啊? 后面箱子 怎么办呢  就放在这里?不搬运了? 完全颠覆了 我对物流设 ...

是扫描箱子的,通过叉车一次搬运70个箱子左右,进扫描区域扫描,数据采集,然后再放在指定地点,这只是整个入库环节中的一个工位,替代以往的靠人工采集,还一个就是箱子很大又有点重,也很离散不方便放在流水线上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升降可以参考电梯或者升降机或者叉车升降原理,用导轨丝杆不靠谱。

我也想过用电梯的原理做,电梯是电机-卷筒,钢丝绳,加配重等,我以前做过起重机设备,用钢丝绳现场需要维护,很容易脏,移动平台随时急停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用同步带又担心会失速,可靠性很担忧,麻烦帮忙解释下,为什么用导轨丝杠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用电梯的原理做,电梯是电机-卷筒,钢丝绳,加配重等,我以前做过起重机设备,用钢丝绳现场需要 ...

因为3m长的丝杆不短了,安装精度很高,如果导向不好很容易卡死或者损坏,你的物流仓的体积不小,你如何能保证精度。如果你可以保证安装精度那可以,不过很难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用电梯的原理做,电梯是电机-卷筒,钢丝绳,加配重等,我以前做过起重机设备,用钢丝绳现场需要 ...

可否考虑用剪叉式升降台,外加四柱导向,。我们总公司有这种升降方式可以升5、6米,不过地面需挖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3m长的丝杆不短了,安装精度很高,如果导向不好很容易卡死或者损坏,你的物流仓的体积不小,你如何能 ...

的确是这样,3米的丝杠安装是个大问题,我是准备在立柱上做安装限位槽,然后两边的直线导轨用精度很低的直线滑块,垫块用塑料块,因为速度要求不低于0.2m/s, 皮带驱动有担心可靠性问题,不知道大侠对这种方案有没有推荐方案,多谢!

网友C:
用槽钢加侧滚轮定位,链条定滑轮提升,参考下叉车之内的仓储车辆

网友C:
油缸的起升平台也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槽钢加侧滚轮定位,链条定滑轮提升,参考下叉车之内的仓储车辆

这个建议很好的,侧向轮调整间隙大,不容易卡死,但是不知道,运行急停是不是晃动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的起升平台也可以参考下

油缸起升平台,你这边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油缸的行程有这么大的吗,以前没涉及过油缸

网友D:
首先  10传感器四面布置;不知道是否可以四面单独驱动;驱动可以采用电机加齿轮加齿条驱动:或者参考行车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  10传感器四面布置;不知道是否可以四面单独驱动;驱动可以采用电机加齿轮加齿条驱动:或者参考行车驱 ...

其实是想4面驱动,这样最稳定,但是两面是要走叉车的,没法布置齿轮齿条电机,另外请问一下,面对3000mm 的有效行程,齿轮齿条机构运动怎么样? 主要是急停(我这个平台速度不小于0.2m/s)有冲击,该机构安装方便吗,对直线度,齿轮齿条啮合安装要求高吗? 我之前没有用过类似的机构,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3m长度对于同步带也是极限了,但是精度可以达到0.2mm,丝杠无法超过2m,就算是定做,成本也过于高昂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想4面驱动,这样最稳定,但是两面是要走叉车的,没法布置齿轮齿条电机,另外请问一下,面对3000mm  ...

四面驱动,你的叉车多宽,叉车两面距离墙面多宽:0.2M/S的速度也不快,精度你是不是考虑过了,自身你的尺寸都3/4米了;你还想定位多准?三米的丝杠得多钱?具体的精度啊 什么的只能你自己算,大家只能说帮你出出主意,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你这个设备也不会外包,另外你参考下工业机器人底座导轨:精度,制动,速度都有,多找找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建议很好的,侧向轮调整间隙大,不容易卡死,但是不知道,运行急停是不是晃动的很厉害?

泵电机控油缸啊,泵电机控转速就好

网友(点评):
泵电机油缸的有效行程大吗,能不能推荐个品牌的油缸,谢谢!

网友:
你们用不起RFID么?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扫描箱子的,通过叉车一次搬运70个箱子左右,进扫描区域扫描,数据采集,然后再放在指定地点,这只是整 ...

你这就是入库信息录入嘛    在叉车搬运箱子之前,箱子的状态是怎样的?已经在托盘上码放好了,还是说在叉车搬运之前有一个码盘的过程? 有码盘过程那就人工巴枪扫描吧    已经码盘好了,要在运动状态一次扫描多件物品,那就用RFID系统。    你设计的这个东西在物流入库环节上是不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就是入库信息录入嘛    在叉车搬运箱子之前,箱子的状态是怎样的?已经在托盘上码放好了,还是说在叉 ...

这个就是为了减少人工入库扫描,是用的读头扫描,非接触式的,具体适用不适用,我这里也不便说明,这只是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大概流程是这样,产品放在托架上,叉车叉着进入设备内-数据采集和处理-叉车叉走货物,在这个后续还有其他的工序的,需要用到采集到的数据,多谢各位给予的回复了,目前是采用两边各布置一个同步带直线运动机构,单边带两个直线导轨的方案,方案如下:

网友(点评):
如上图的方案,最后是用两个电机驱动,移动平台重量不超过200KG,电机滑台带同步带,周边用直线滑块导向,速度超过0.2m/s,电机功率共不超过1KW,不知道同步带稳定性怎样,两电机的同步性怎么样,心理没底啊

网友F(2015-08-13):
这种改造很容易,我们公司就做过

楼主(2015-10-25):
引用 网友F:
这种改造很容易,我们公司就做过

可以上图吗
参考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