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图这种转盘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5-07-02):
机械设计新人求助各位老师,如图这种转盘的的结构是否合理?转盘直径是两米,选用的是回转支承。转动盘的上面还要固定四个工件卡具,由于卡具自身具有自由度,因此在转动盘与固定盘之间留了较大空隙。没有介绍清楚的地方,各位尽管提问我补充上,设计新手,不足之处很多还望各位老师见谅。

楼主:
麻烦各位老师啦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A:
给一个剖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剖视。

好的

网友B:
做什么用的,  这机架也太复杂了吧,楼主你的问题不明确,问结构是否合理又不把结构清楚展示出来,或者自己觉得哪里不太合理?连你们玩意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工况怎么样,怎么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用的,  这机架也太复杂了吧,楼主你的问题不明确,问结构是否合理又不把结构清楚展示出来,或者自己 ...

哦  是我没论述清楚 是一个四工位转台 启停间歇是两分钟 负载900公斤 有400N的径向力  我主要就是想请教一下机架的问题 画出来觉得很复杂 也很重 该如何减重?  另外就是这种形式的结构 回转支撑轴承 我该如何固定比较合理  另外这个结构还存在一个齿轮与齿圈间隙不好调整的问题。。新手 问题比较多。。

网友C:
楼主自己先花力气做了个方案,再把问题拿出来问,这才是认真学习的态度。
楼主说了点工况,但是没有说清楚,非常要紧的参数,定位精度没有说。
如果精度不是非常高,则方案太豪华,可行性很差。
别的先不说,这直径2米的台面,楼主准备用什么加工手段制作?
我有个帖子,是个承重2吨的放料转台,台面大约也有2米左右,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3151楼主不妨先过去看看。
另外,论坛有关转盘设计的帖子很多,我也另外有小到300毫米,大到7米的转盘设计资料贴出,你也可以找一找。

网友:
受力要均匀吗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说了“ 有400N的径向力”。

网友D:
能参考一下行星齿轮吗?我觉得那个能解决齿轮间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参考一下行星齿轮吗?我觉得那个能解决齿轮间隙的问题。

我觉得类似行星齿轮的结构是能解决间隙,但是会不会过于复杂化了?在装配调试的过程中会不会增加难度?真是感谢您的解答 开拓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先花力气做了个方案,再把问题拿出来问,这才是认真学习的态度。
楼主说了点工况,但是没有说清楚 ...

     谢谢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这个转盘并没有定位精度的要求,只是要求运行及停止时平稳。我刚刚去学习了一下您的两米转盘的资料,看后有几点疑问想请教老师:
     (1)首先如果采用老师您的框架结构 蒙皮(或外壳)选用多厚的钢板合适? 我现在的想法是利用四个悬臂的斜支撑拖着四块扇形钢板,一是考虑减轻转动体的重量,另一个是由于转盘上要安装4个两自由度的夹具,在夹具的下方要放置两个伺服电机及两个涡轮蜗杆减速器,想采用悬臂支撑尽量增大空间,老师您觉得我这个想法要如何改进较好?
     (2)另外,我看到老师您下面的支撑做的很小巧,我现在选择的是直径800的回转支承,配合内齿圈,实现转动,回转支承的支撑是否有很高的要求,另外现在的下部支撑能否也做的如您那个例子那般小巧,我总觉得那样会头重脚轻的感觉。。或下部支撑该如何改进较好?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这设计经验不足,问题可能也比较幼稚,望多多见谅。

网友C:
1、"夹具的下方要放置两个伺服电机及两个涡轮蜗杆减速器",那就要把 电源引入旋转的台面了。你准备如何做?
2、800毫米的回转支承用在这个地方是壮汉拖玩具车,查一查这个规格的回转支承可用载荷就知道。你的设计那个两端带法兰的连接件准备怎么设计和制作?
你的知识和能力对付这样的设计远远不够,是什么情况让你承接了这个任务?

网友B:
分割器不是挺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割器不是挺好用吗

分割器的成本有点高吧 之前选型了三共的产品 带电机减速器 要8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夹具的下方要放置两个伺服电机及两个涡轮蜗杆减速器",那就要把 电源引入旋转的台面了。你准备如何做?
...

  老师这个是一个横向的课题内容,我是名在校学生,知识和设计能力确实很欠缺。。针对您的问题,首先这个回转支承是我们提供参数后厂家给提供的,我们根据样本又在他选的基础上降了两个型号。。我会再按照样本重新计算一下,谢谢老师的提醒;另外,电源线的布置是现在初步的想法是固定在转盘地面然后从中间的中间掏空的法兰连接穿出,汇到固定在下面或侧面的电控箱里也不知道是否可行;最后关于中间的连接法兰,初步的设计想法是中间空的圆筒与两个法兰平面拼焊加工。。
  作为名在校生接到这样的项目也是很头疼。。虽然不要求转换成产品,但是也一样是要求做出样机,能够完成工作。。自己深知能力和知识的匮乏,也尽量去多学多看。。感谢老师的答疑解惑。

网友(点评):
连接法兰的中空圆筒用什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夹具的下方要放置两个伺服电机及两个涡轮蜗杆减速器",那就要把 电源引入旋转的台面了。你准备如何做?
...

老师 夹具电机的线从中间穿出然后连接电气滑环固定在下面的不动转盘上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转盘引入电源要用集流器,集流器因其结构和尺寸关系,一般把电刷放在转盘上。我有个帖子上有实例: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805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 夹具电机的线从中间穿出然后连接电气滑环固定在下面的不动转盘上可不可以?

直接用 止推轴承 加 深沟球 组合 比 旋转支撑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 止推轴承 加 深沟球 组合 比 旋转支撑便宜...

OK 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这个是一个横向的课题内容,我是名在校学生,知识和设计能力确实很欠缺。。针对您的问题,首先这个 ...

我现在的想法是选国标的 45号钢 钢管 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这种连接件怎么做合适?

网友(点评):
先去市场上问一问有没有合适的钢管,如果有,问一问其价格和最少起购分量。然后再看看设计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先花力气做了个方案,再把问题拿出来问,这才是认真学习的态度。
楼主说了点工况,但是没有说清楚 ...

我现在的想法是选国标的 45号钢 钢管 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这种连接件怎么做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选国标的 45号钢 钢管 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这种连接件怎么做合适?

好 我去问一下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先花力气做了个方案,再把问题拿出来问,这才是认真学习的态度。
楼主说了点工况,但是没有说清楚 ...

看样我这个想法太不现实啦。。刚刚查了一下 价格 起订量 都满足不了。。我再再想想别的设计吧 谢谢老师提醒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  是我没论述清楚 是一个四工位转台 启停间歇是两分钟 负载900公斤 有400N的径向力  我主要就是想请教一 ...

我觉得你应该算一下截面承载,你的截面结构看起来很厚重,没有必要的,你的主要承重900KG,支架自重,安装附件等加起来估计在1.5吨,强度容易满足要求,不知道你的圆盘有多高,太高需要校核刚度,一般来说强度刚度很容易满足2吨重的要求,主要是你对传动精度有什么要求,如果框架太轻了,会有振动,这个需要经验,单独的计算算不准的,还有400N的径向力,也不大的,你选的轴承明显偏大了,你可以根据这个思路去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应该算一下截面承载,你的截面结构看起来很厚重,没有必要的,你的主要承重900KG,支架自重,安装 ...

好的 谢谢您 我按着这个思路 重新算一下屡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8-28):
很有代表性的圆盘传动机构贴!

网友:
大法师的提问总是能直击要害,佩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