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上的一段话,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02):
有一段机械设计手册上的话,我不懂什么意思,希望有懂的人能告诉我一下,请看图片

网友A:
螺钉紧固时会产生较大的力,它会引起连接件的变形

图b中,故意将螺钉紧固部分切成柔性结构,它紧固时,只让薄形处变形,而导轨的工作面不受影响

网友:
形位公差要求高的的确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钉紧固时会产生较大的力,它会引起连接件的变形

图b中,故意将螺钉紧固部分切成柔性结构,它紧固时,只 ...

正解

网友B:
应该考虑材料弹性模量固定情况下,紧固力相同,原始尺寸越小(螺栓收紧方向),总变型量越小,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考虑材料弹性模量固定情况下,紧固力相同,原始尺寸越小(螺栓收紧方向),总变型量越小,是这个意思吧 ...

这个是属于“离题千里”的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属于“离题千里”的理解吗?

我可以说,没装配过精密导轨的当然什么都不能理解,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说,没装配过精密导轨的当然什么都不能理解,么?

不知道,我没装过导轨,更不用说精密的了。但是我知道,图a 和图b  本质区别并不是螺钉固定处的厚薄,而是图b的 那个应力释放槽。

网友(点评):
主要是应力释放槽,但是厚薄也是为了开应力释放槽。

网友C:
图示位置

网友(点评):
那个是磨削越程槽吧

网友(点评):
这个面无需磨削

网友:
白痴写的书,最好一根螺钉都没有,导轨变形最小。柔性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示位置

是应力释放槽?

网友:
我觉得,B图是不能承受太大的力的。

网友:
千种设计千种讲法,最直观的就是把轨道想象成橡胶的,你在a轨道拧螺丝,轨道表面就会出现凹的现象,最可怕的是每处凹的都不一样,这样极大影响了导轨面的平面度。导轨与安装面的平行度无法保证很高的精度。
第二个就不一样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人说的,感觉晕了。还是没明白!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把这个导轨想成一块橡胶,那两只笔按a的方式按下去,上表面肯定是个凸形。按b的方式按下去,只有右边会凹一点,而左边基本不会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没装过导轨,更不用说精密的了。但是我知道,图a 和图b  本质区别并不是螺钉固定处的厚薄,而是 ...

你不知道难道我还用跟你讨论吗?有没有人专门些篇博士论文跟小学生论证为什么1+1不等于3呢?

网友D:
楼主机械设计手册的电子版在哪里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机械设计手册的电子版在哪里下载啊

别人那边复制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