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活塞、活塞环、连杆等需要消磁?

楼主(2015-07-02):
如题,为什么活塞、活塞环、连杆等需要消磁,假如不消磁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如何进行消磁?

网友:
是不是 前段工序 做了 电磁磁清洗  ? 我也不了解瞎猜的

网友: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FFKSMPKCCG_gHT7ZWruOs0j_gLvjtuHpWvdTOWjOqW4jDskVMjg2p1ru7yV_IxXsisJSjRQA2-mlRrJGnybGBq

网友:
现在活塞,连杆都是铝的吧?铝不需要消磁。
有剩磁对于高速机械来说无非就是特斯拉越来越高,降低效率,留住铁屑导致磨损增加。
消磁好像有高频电消磁法和热处理消磁法,加工完的产品应该用前者?
找百度去。

补充内容 (2015-7-5 05:49):
也有可能是测量需要,按照汽车用连杆,活塞,活塞环的加工精度,可能用到电感式测量,剩磁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连杆前道工序用了荧光磁粉探伤,工件带有磁性。

如果不消磁,它们工作时,会吸附磨损下来的铁屑,难以清除,会导致磨损增加。

正常消磁后的工件,不会吸附铁屑。磨损下来的铁屑会被润滑油带走,进入循环过滤系统,被过滤装置过滤掉。

网友A:
磁生电,电生热,热生尺寸偏差,尺寸偏差生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生电,电生热,热生尺寸偏差,尺寸偏差生损坏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