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边线法兰的时候上面的边会和左右边相交报错,请教

楼主(2015-07-02):
这个图我先绘制的折弯,折左右两边,然后再用边线法兰绘制上面的那个边。左右两个边斜边,所以用边线法兰的时候上面的边会和左右边相交报错,该怎么解决啊: L. N3 l) e* G- T

网友:
没法解决,因为他告诉你的是现阶段折弯机是无法这样工作的,除非你用手工折弯,或者特殊模具

楼主:
可是现实中折弯机已经折成功了呀,那请问可以用什么办法来折弯啊,用边线法兰一起折三个边吗

网友(点评):
对的,同时选3个边线,一期拉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