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软件中,如何重复操作前一次的命令。

楼主(2015-07-02):
UG软件中,如何重复操作前一次的命令。
UG里面是否有没有类似CAD那样可以重复使用上一次操作的命令啊?如果有,怎么设置啊?还是只需按快捷键,就可以操作。虽然可以设置快捷键,但是感觉还不是很快捷,所以请教问一下各位高手,劳烦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有的命令可以,就是最后对话框中点“应用”,而不是确定

网友(2015-08-27):
我也想知道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高版本里面集成了这个命令!
快捷键是F4!
我不记得是7.5开始的还是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