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夹头怎么做大孔?

楼主(2015-07-02):
微型钻铣床的夹头是1~6mm,怎么做直径18的孔?
材料是塑料。

网友:
数控机器的话用6mm铣刀走圆啦。

网友:
直接夹持刀具的话没办法,如果有刀柄小,刀刃大的刀具倒可以
钻铣床没办法像CNC一样吧,孔精度不高的话可以做个简易的搪刀杆,打过底孔后搪到位。
或者用分度盘夹持工件,刀具偏移一下中心,分度盘旋转一周
要不就换车床加工吧

网友:
把夹持端车小    但要注意同心

网友:
把钻头柄车成6mm

网友A:
6mm夹头加工塑料夹8mm还勉强,夹18mm等着报废吧。

网友:
在工作台上放一小回转工作台夹工件,6MM铣刀中心在对刀时偏于孔中心15,可成。

网友(点评):
上面有几楼也是这么说。

网友(点评):
打字慢了,我写的时候回复为0。

网友B:
有种钻头叫空心钻,不要说18,28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钻头叫空心钻,不要说18,28都没问题。

要材料不是很厚,钻通孔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m夹头加工塑料夹8mm还勉强,夹18mm等着报废吧。

你是说用6mm夹头装18mm的钻头吗?
我没疯。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开孔钻?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谢线侠!开孔钻我在淘宝也流连过。对不住LS的兄弟了。主要是知道的少,印象浅。

网友:
钻木头的,参考一下。自制貌似不难。

网友(点评):
在淘宝看到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