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先导式电磁换向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02):
最近boss赶着俺玩气动,初次接触气动控制,现在需要选一款气动两位三通阀,手头正好有一个旧的festo的阀(形式和型号见图1),对着手册和一大堆资料研究了半下午,头都大了,还是有些疑问,特地发来向各位大侠求助。
阀的功能很简单,通电1口2口接通进气,断电2口3口接通排气,关键被先导控制搞迷糊了该阀属于内先导阀,对着原理图,我的理解内先导阀就是阀开启的气压是1口接入的气压,那么问题来了那个10 12的先导口(应该就是原理图中的82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使用中需要供气吗?是要供和1口一样的气压吗?
另外,手册中特别提到了该阀复位的动力是气弹簧,对照图3阀的结构图理解,右侧又有复位弹簧,复位时左侧的电磁阀动作封闭孔道,弹簧和1口的气压共同作用下阀芯左移复位。那么问题是活塞阀芯最左端那个大面积里的空间是封闭的,这里应该有很大的背压才对呀,这对复位是不利的吧。不知道这种理解哪里出问题了?
最后,下图2阀体上蓝色圈圈住的那个按钮手册中说是机械开关,它的功能就是相当于电磁铁打开关闭的功能吗?还有那个红色的圈那个接口(里面带螺纹,应该也是个气接口)他的作用又是做什么用的。
原谅俺的好奇心,希望好心的师傅们帮助解答下疑问。谢谢!

网友:
大面积左腔应该是和82口通的,接通处应该在先导阀上,图中并不能看出来,而82口接通的应该是控制用的压缩空气,压力较低,是用来推动阀芯运动的,至于红蓝圈里的东西就不了解了

网友(点评):
谢谢。对着原理图,感觉那个红圈才是82口,因为10 12口标出来了。被整糊涂了。

网友:
这个阀只能这样用,1接气源 2接执行元件 3排气(消声器),12与82是控制气路(选用)

网友(点评):
谢谢。82口应该是红圈那个口吧,猜测它的作用和那个按钮一样的。请问12口的控制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