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类减速机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15-07-02):
大家来讨论一下,这几中减速机都有什么优缺点。从结构,稳定性,噪音,力矩,价格等综合考虑。
1.行星减速箱 i=56          2.蜗杆减速箱 i=46          3.直齿(塔形)减速箱i=100
我先来说一下,这个齿轮箱需受力20N.m ,转速50转,DC220V,客户要求性能稳定,又想价格便宜,我很难兼顾的到呀。

网友:
行星减速机不错

网友A:
行星齿轮箱机构复杂,价钱高;蜗杆齿轮箱功率损耗较大,价钱低;直齿齿轮箱较前两种机构较大,价钱适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星齿轮箱机构复杂,价钱高;蜗杆齿轮箱功率损耗较大,价钱低;直齿齿轮箱较前两种机构较大,价钱适中。

说的很对

网友B: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摆线针轮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摆线针轮减速机

摆线的话,看你对减速机有没有要求,低速时会有问题

网友:
最好还参考下同类型的设备用什么减速机。

网友:
使用一齿差(少齿差)减速机体积小.

网友:
各有各的市场。行星是现在趋势而已

网友:
摆线减速机可以实现大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