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工装设计求助!

楼主(2015-07-02):
注:1)材料为钛合金锻坯
    2)产品特点为薄壁零件,外圆φ840mm,总长230mm,且两头小,中间大,壁厚2mm,精度10道;
    3)产品内型面复杂,有直线段,有圆弧段,而且中间某部位有两处凸起;

       4)在立车上加工,首先加工出内型面,然后利用工装以内型面定位,加工外型面。
工装问题比较多,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是:

1)传统内胎定位,但比较内胎比较复杂,且零件中间凸起部分如何处理?
2)液塑之类的涨形夹具,但造价昂贵,不知是否可行?
薄壁零件一直是机加难点,请社友们支招,大家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顶一下,求助各位高人,谢谢了!

网友A:
我看过一种结构,用的是对顶的螺栓夹紧的

网友B:
产量小,可以用手动工装,人工调整就可以。量大的可以用蝶形弹簧涨盘,涨紧。

网友C:
2个厚,太难了。
不过也能做,我的办法是涨形夹具,但不是液压,是气动,能省一点。

网友D:
又是航空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一种结构,用的是对顶的螺栓夹紧的

非常感谢,不知道是怎样的结构,可以介绍一下吗?工装是与产品内型面贴合,还是外型面?

网友E:
有没有这样的夹具。,,类似于车胎。辐条中间是螺母,可以调节辐条长短,改变外径,辐条可以转动,增加或减少,先做内孔,通过内撑的方式涨紧。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要支撑的点,然后车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厚,太难了。
不过也能做,我的办法是涨形夹具,但不是液压,是气动,能省一点。

因为零件两端小,中间大,所以还要考虑涨量的问题。液压涨形夹具,一般的话,涨量是有限的,3%-4%φD,不知道用气压,涨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航空零部件!

,航天的,社友可有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量小,可以用手动工装,人工调整就可以。量大的可以用蝶形弹簧涨盘,涨紧。

谢谢gziwen,量不大,但求工装方便,您说的蝶形弹簧涨盘是怎样的结构?可以给个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一种结构,用的是对顶的螺栓夹紧的

您说的类似这样的吗?螺母推动圆锥向前,圆锥面再推动几个分瓣径向运动,内部撑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这样的夹具。,,类似于车胎。辐条中间是螺母,可以调节辐条长短,改变外径,辐条可以转动,增加或减 ...

多谢,“通过内撑的方式涨紧”,那么,但内型面太复杂,是整个内型面涨紧,还是部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通过内撑的方式涨紧”,那么,但内型面太复杂,是整个内型面涨紧,还是部分?

我说的和你发的图片差不多,不过如果是靠辐条中间的螺杆调节支撑的话,可以逐个调节支撑量。如果内面太过复杂的话也也是很麻烦的。如果方便你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我看过在飞机叶片加工防止装夹对叶片造成伤害。中有一种固定方式是使用固化剂,加工完后加热固话剂。就可完整取出。。。你可以试试,本产品主要技术难度是壁厚,刚性差,可做一个内圈来增加壁厚,中间用可固化的材料填充,这样你内形面无论多复杂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刚性补充。(初步设想热熔胶一类)。做完之后可以通过加热取出填充物反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和你发的图片差不多,不过如果是靠辐条中间的螺杆调节支撑的话,可以逐个调节支撑量。如果内面太过 ...

长见识了,填充物的方案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类似这样的吗?螺母推动圆锥向前,圆锥面再推动几个分瓣径向运动,内部撑紧?

与这个图片类似,不过是单个调整的。内孔部分定位,外部附以填充物以增加刚性,孔是两头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和你发的图片差不多,不过如果是靠辐条中间的螺杆调节支撑的话,可以逐个调节支撑量。如果内面太过 ...

方法很新颖,但填充物后续通过加热的方式取出,此时零件已是成品,加热肯定对零件尺寸、性能又造成不可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这个图片类似,不过是单个调整的。内孔部分定位,外部附以填充物以增加刚性,孔是两头加工的

多谢,对单个调整的涨形胎非常感兴趣,您能给个简图或者链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很新颖,但填充物后续通过加热的方式取出,此时零件已是成品,加热肯定对零件尺寸、性能又造成不可估 ...

假如你使用的是热熔胶,放在热水里泡一段就可以取出了。甚至不用开水,内里放一个铁圈做支撑圈,热熔胶就成了传力的介质,由于热熔胶本身是柔性的,应该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减震作用。可是看做是一个无死角的柔性支撑。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你可以考虑使用别的填充物。
论坛力有一段车方笼套方笼的视频,为了防止割断时跳间,先用热熔胶固定,车完之后,用热水泡一下取出热熔胶之后所有有部件就可以完整的脱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对单个调整的涨形胎非常感兴趣,您能给个简图或者链接么?

我是在机械工人上看到的,具体那一本我也忘了,上面钛合金加工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