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箱加热方法,请教

楼主(2015-07-03):
想做个中型烘箱6米的,怎么做都感觉使用成本有点高,电热棒加热,锅炉烧导热油,蒸汽,这几种都不太合适,
请问还有别的加热方法吗温度加热到200度

如果烧锅炉后面用风机抽火来加热可行吗管子114粗总长15米左右

网友:
工况叙述不清楚,大忌。
“中型烘箱6米的”,这6米应该是长度了,宽和高呢?
烘箱建成了不是空放着,要用来加热东西。那么,加热什么东西,其热容量多少,要求加热速度怎样?
后面的“烧锅炉后面用风机抽火来加热可行吗管子114粗总长15米左右”,更像是让人猜谜语了。

网友:
发给别人做吧,省事省力省心省钱,你说的6米烘箱会不会是隧道炉,一般烤箱加热方式有翅片发热管的,有红外线灯管的,200度属于常规烤箱的温度范围

楼主:
6米*4米*4米,做喷胶棉用的,分三层,每层都作风道,箱内温度200度,
我现在做的是用电加热,可以正常用,

现在的问题是想寻找一种加热方法降低使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