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内表面防锈处理,请教

楼主(2015-07-03):
各位大仙,你们公司液压油箱内表面一般怎么防锈处理?喷漆\磷化\喷塑?
听说喷漆后时间长了漆就浓了,就软化脱落了。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A:
我就不捉摸这个,就直接用不锈钢的,

国内用磷化的比较多,用进口耐油漆的也有,基本可以维持5年,想寿命长,就是不锈钢,大箱子可以用复合板,也不贵很多,

网友(点评):
哈哈,看了下面各位生产一线的回复,俺觉得俺们搞表面处理的任重道远啊

网友(点评):
俺提议用不锈钢内胆都没人理,然后,时不时要清洗回路。封闭式循环,那来的什么脏东西啊。

网友(点评):
最近要做一个磷化液喷淋的项目,磷化液箱体材料普通304的也不知是否可行。设备太老了,也没原图纸。实在是有点吃不准呀。

网友:
我们的油箱内表面都不做处理的
焊接完了擦一擦,然后清理下油箱底部就直接开用了

网友:
接触到的工程机械燃料、液压油箱内部有电泳的、有清洗+喷防锈油、有喷环氧树脂的、还有内部酸洗磷化+喷防锈油的。 工艺是五花八门 ,各有各的优缺点 最终是要保证内部清洁度、内部不生锈。

网友:
当初,公司的液压油箱外协加工完了,拿回来要钻进去铲子铲掉那些焊渣。
用吸尘器吸灰,用面团把那些渣滓沾走。钻在里面气味挺难受的。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油箱多大?人都可以钻进去啊

网友:
用氩弧焊,减少焊渣,喷砂除锈,涂耐液压油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捉摸这个,就直接用不锈钢的,

国内用磷化的比较多,用进口耐油漆的也有,基本可以维持5年,想寿命 ...

最近也有个项目要磷化。材料是304还是316呀,真有点吃不准。

网友(点评):
有钱用316,没钱用304,价格也差不了太多吧,哈哈

网友:
建议直接用不锈钢,毕竟是一次性投资。采用碳钢磷化处理,使用时间长了,液面以上部位会生锈。届时处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