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精度缸筒内孔加工用什么工艺?请教

楼主(2015-07-03):
大家好,谁知道超高精度缸筒内孔加工用什么工艺?
比如65内径长631,尺寸精度8微米,圆柱度4微米,硬度HRC56-60

网友:
0.008不多

网友(点评):
你们这么加工?

网友:
普通内圆磨床达不到这种精度,我们厂以前孔圆柱度0.002采用珩磨机。
可能还有好的方法,这只是我碰见的。

网友:
镗就行,你这就是常规工件,就是公差紧了点

网友:
我们以前做安装滚珠丝杆轴承的孔就是8个μ的公差。精镗就可以保证。至于光洁度,钢件一般用桁磨。铝件靠刀片。

网友:
常规油缸一般使用绗磨管来制造。绗磨管孔精度一般是H8,精绗磨可以到H7.粗糙度0.8左右。精度要求高一些的油缸缸筒需要滚挤压加工。其粗糙度可以到0.4以上。精度可以到H6.此种加工圆度可以保证,但难以达到圆柱度。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精度用的是什么量具检测的呀?

网友:
孔多长,坯料是否有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