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设计问题

楼主(2015-07-03):
流水线上需要有定位/固定夹具用来安装工件,工件也比较重,大的有40KG左右,有什么好的方案呢?小弟见识少,感觉一般的流水线都没有上夹具类的,不知如何弄。
补充:就一条直流水线过去,夹具该什么“流”回到原点呢?或者其他固定方案什么的

网友A:
气动平衡吊?助力机械手? 看看这俩对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平衡吊?助力机械手? 看看这俩对路不

没见过这两样东西,百度了一下,感觉可以,但还有一点需补充的是,流水线需一端上料,一端下料,并且不设计成大圆环循环,就一条直线过去的。不知还能其他什么方法呢

网友B:
用柔性链可以做全旋转。
用皮带的也可以,因为有转弯皮带。但最好还是两条对流的皮带,在首尾处加推动装置。
40KG的,转盘做起来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柔性链可以做全旋转。
用皮带的也可以,因为有转弯皮带。但最好还是两条对流的皮带,在首尾处加推动装置 ...

可以是可以,但客户要求说流水线要一条直线过去,问题是夹具如何运回上料处,能不能说从夹具上考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柔性链可以做全旋转。
用皮带的也可以,因为有转弯皮带。但最好还是两条对流的皮带,在首尾处加推动装置 ...

如果说,可以做成全旋转,但要在夹具上装电机以带动工件旋转,那电机绕线是个大难点?

网友:
樓主能上圖嗎

楼主:
如上图,底板下面还有个电机带动工件旋转。如此的,可以设计成放在流水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图,底板下面还有个电机带动工件旋转。如此的,可以设计成放在流水线吗?

水平的不能循环,考虑哈上下循环的吧。但是最好是做随行工装,不要把工装安装在链条上,那样定位精度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的不能循环,考虑哈上下循环的吧。但是最好是做随行工装,不要把工装安装在链条上,那样定位精度很低 ...

随行工装?有例子吗,大侠

网友C:
对工件比较好奇。需要保持立式旋转。LZ能否加以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工件比较好奇。需要保持立式旋转。LZ能否加以说明··

圆柱表面需要各种处理啊~卧式旋转也行,只要工件表面都能处理到就行

网友D:
上下两层,下层回流,头尾增加升降装置让夹具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下两层,下层回流,头尾增加升降装置让夹具升降

这样比较靠谱,楼主也没说工作节拍,工位数。目前支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两层,下层回流,头尾增加升降装置让夹具升降

嗯嗯,这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