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砂轮的应用

楼主(2015-07-03):
超硬磨料不是新东西了,网上资料也很多,什么提高效率,专门加工难加工材料,可是具体效果,并不像想象的立竿见影,不要以为只要有了超硬砂轮,一切就迎刃而解。不针对具体材料具有机床具体工况来精细选择砂轮型号,难加工还是难加工,磨料类型和粒度一般好选择,结合剂,磨料浓度,硬度,这三者关系到经济性,修整难易程度,选择比较重要也难确定最好比例,还要结合机床性能,一般认为CBN砂轮的高效率高质量的前提是提高砂轮线速度,可是国内的一般中大型外圆磨床砂轮线速度最高也是35m/s,或者45m/s,见过最高的60m/s,远没有达到CBN高效率要求的线速度,就算45,60的机床,也很少把线速度开的超过30m/s的,原因就一个,快了就震,怎么样在普通低速磨床上最大限度的应用超硬磨料?再说超硬磨料的修整,网上资料更多,比较好实现的就是碳化硅和软钢修整法,就是对着磨,具体参数也是摸索中,效果一般,效率也一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金刚石滚轮这么高端的东西可能汽车行业才用,话说金刚石和CBN都很贵,要省着修。

网友:
你看看 砂轮孔的公差

网友A:
我们公司CBN砂轮就应用的很广泛线速度达到了65m/s,我司普通砂轮的线速度都达到45m/s了,休整用金刚滚轮。

网友B:
静压主轴,机床精度提高几个等级。也就是除了机床本身的刚性的,也要提高接触刚性、几何精度与进给精度。用不起电主轴的话,至少用高档多锲带传动。
机床地基要隔振,连地脚的垫块也要讲究的。在线自动动平衡买不起的话,至少线下动平衡要有的。那些转动件都要平衡一下。
如果你是用的数控磨的话,那阻尼器的设计就非常重要了。
磨削超硬材料,防振动、精度与微进给是不二的选择。同样的砂轮,你无火花来回走N次,与你下个20纳米的进刀,你比较下粗糙度就知道了。
基础做好了,下面就好办了。不然一个金刚石砂轮,老是修正,心疼啊。其余磨削参数,俺是外行了。

网友(点评):
那多锲带也没多贵。头架用的正时带,也没多贵。GATES的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CBN砂轮就应用的很广泛线速度达到了65m/s,我司普通砂轮的线速度都达到45m/s了,休整用金刚滚轮。

什么行业?CBN砂轮怎么修整,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压主轴,机床精度提高几个等级。也就是除了机床本身的刚性的,也要提高接触刚性、几何精度与进给精度。用 ...

哪可是钻石啊!哈哈

网友(点评):
是啊。几个老婆的钻戒都没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实际是综合权衡的结果。CBN有35米的,估计很多人说这不科学,但事实就是这样。
就说修整,科学的做法是用金刚碟片修整。同时要配上AE。配AE的目的是准确对刀,因为CBN很贵,一次修几微米,没AE,要么就牺牲了效率,要么就盲人摸象,鬼晓得一刀吃下去多少,浪费CBN又废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是综合权衡的结果。CBN有35米的,估计很多人说这不科学,但事实就是这样。
就说修整,科学的做法是用金 ...

是啊,理论是理论, 实践出真理

网友(2019-06-19):
引用 网友C:
实际是综合权衡的结果。CBN有35米的,估计很多人说这不科学,但事实就是这样。
就说修整,科学的做法是用 ...

大侠 ,AE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