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1吨重的货物需要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5-07-03):
小车装有一吨的货物需要多大的电机才能拉的动?

网友:
大神都是坏脾气,给人家小白们说清楚点的耐心都没有么?话说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赶紧按楼上说的把少的条件加上
其实这个计算都是那么回事
匀速时候,P=F*V,你总该知道吧?F即摩擦力,摩擦力=摩擦系数*垂直运动方向的压力,如果是平动那就是重力啦;
话说还有个加减速问题,加速时间计划多少?给一下数据。
别光想着电机功率,别忘了考虑一下输出扭矩够不够,不够照样动不了的……

网友(点评):
方向感属于爬行动物。

网友:
你看得跑多快了

楼主:
速度大概速度0.5m/s

网友:
看摩擦系数.重量.速度.惯量喽,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平动还是转动,如果是平动,是水平拉,还是垂直拉,摩擦系数多少。什么都没有,楼上几位分析个什么劲

网友:
132的电机够使了。。。瞎猜的

网友:
你的条件略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