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运动绕线问题

楼主(2015-07-03):
“1”圆放在“2”圆上,“2”圆随圆心转动,那么“1”圆上如果有各种电源线、控制线,该怎么将线接出去而不会形成绕线现象呢?大侠们有啥好想法呢?

网友A:
楼主几乎没经验啊,百度一下电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几乎没经验啊,百度一下电刷吧

刚涉及机械设计,大侠莫喷啊~有考虑过电刷,但不知怎么实现,线路一多的话,可靠性方面呢?

网友(点评):
市面上都有成熟的产品,就是个铜环碳刷组合,稳定性不用考虑绝对大于你要求。 怎么实现,一根线用一个铜环一个碳刷,铜环铜环之间用绝缘材料隔着,铜环上的电用铜牙条导出

网友:
无线控制?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涉及机械设计,大侠莫喷啊~有考虑过电刷,但不知怎么实现,线路一多的话,可靠性方面呢?

嗯嗯,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