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五轴机械手可以用西门子plc控制吗?

楼主(2015-07-03):
用什么方式控制呢?能实现插补吗?

网友:
用海德汉也许行,西门子可以吧

网友(点评):
哦,ID可以山寨。难道你家有山寨的海德汉PLC?

网友:
这个你得到工控论坛讨教高人

网友A:
可以  但是成本很高  可以实现插补 (螺旋插补不行啊)但是可以做 一般机械手的功能,试教程序 要用C或者C++来做(有的PLC有可能不需要)

网友(点评):
想都不要想。PLC本身就不是为了处理运动控制的,即使有运动控制功能的PLC也只能处理一些简单,固定的应用。象多轴,尤其是关节机器人,复杂的动态控制是轨迹解算只能用专用系统。

网友B:
什么结构的五轴,直角式?,五轴插补PLC较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结构的五轴,直角式?,五轴插补PLC较难实现。

关节型的五轴,做搬运用,现在觉得也可以用四轴关节型的,请问这样的开链关节型机械手能用PLC进行控制吗

网友:
才5轴 用西门子肯定可以啊 个人觉得大材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成本很高  可以实现插补 (螺旋插补不行啊)但是可以做 一般机械手的功能,试教程序 要用C或者C+ ...

楼主标题党最后才说关节机械手,5轴机械手多着去了 不需要那么复杂运动完全可以PLC 。实际上关节机械手运动控制器还是可以做的,你看到是普遍做法而已。

网友(点评):
要是直线轴,是可以用PLC,稍微好点的PLC都支持两轴圆弧插补的。

网友:
西门子有专门的运动控制器,和plc可以配套,叫做simotion

网友(2019-05-18):
有找到用PLC写5轴机器人了吗?我也想找   用来码垛 想用库卡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