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SMC伸摆气缸是怎么动作的

楼主(2015-07-03):
最近要设计一个伸摆的机构,请问SMC的伸摆缸是怎么动作和控制的,
是伸摆同时动作一个电磁阀控制;
还是 伸和摆 由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单独动作?

网友A:
不东西贵的离谱,没意思,还不如标准缸加摆缸呢。我当时想用时问过价格太贵,就没用了,控制有可能是一个吧,你看下进气口是几个就知道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东西贵的离谱,没意思,还不如标准缸加摆缸呢。我当时想用时问过价格太贵,就没用了,控制有可能是一个吧 ...

看型录是分别有气管接头。

网友B:
应该是单独控制的,不然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单独控制的,不然就没意义了

控制分先后吗 是必须先伸后转还是 不分先后?

网友(点评):
没有用过,但觉得应该都可以用的,先伸后摆,先摆后伸,或者伸的同时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不有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控制分先后吗 是必须先伸后转还是 不分先后?

型录上没找到这方面的说明,应该是分别控制不分顺序,等买回来了研究下

网友(2015-09-18):
用着怎么样,分先后吗

网友:
贵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