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100N.m,输出转速5,选什么样的电机?

楼主(2015-07-03):
负载100N.m,输出转速5转每分钟,选什么样的电机合适?

网友A:
根据P=TxW得轴功率P=52.33W  剩下的配减速器选电机计算惯量匹配楼主自己捣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P=TxW得轴功率P=52.33W  剩下的配减速器选电机计算惯量匹配楼主自己捣鼓吧

问题是厂家配的 60w电机+减速器 ,输出转矩达不到100N.m,这是什么原因,下图是厂家提供的电机资料。

网友A:
厂家配的表中哪个电机和减速机,请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配的表中哪个电机和减速机,请标出

90YY60-2或者90YN60-2。90:安装尺寸;YY:单相电容异步电动机,YN:单相电容运转可逆电动机;60:是功率;2:是22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YY60-2或者90YN60-2。90:安装尺寸;YY:单相电容异步电动机,YN:单相电容运转可逆电动机;60:是功率 ...

楼主电机几级? 厂家所配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机几级? 厂家所配减速机?

电机是4级,表格里写了减速比啊,是JB型的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