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间差速器壳内球的测量!

楼主(2015-07-03):
φ163和42.5的测量!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球径163,用内径卡钳

42.5 卡钳配合测量

网友:
这样的工位应该只有用内径卡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径163,用内径卡钳

42.5 卡钳配合测量

42.5怎么配合啊,能详细点么!

网友:
42.5在床子上用表能压个差不多

网友:
我们公司也做差壳,用三坐标测量!

网友:
如果只是求个直径,很多方法,用内径千分尺就可以了,测出内球直径的最大值就可以了,。。但是是不是球面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