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推进器和瓶子怎么约束

楼主(2015-07-03):
             推进器和瓶子怎么约束瓶子会和螺旋推进器的中心,如图

楼主:
各位大神,大家看看。怎么绝不,瓶子会在螺旋的中心,从来没约束过,不知怎么做,大家说一种简单的约束方法

网友A:
再螺旋帮最底面做个基准面和瓶子面相切平行咋样?

网友B:
这个... 很麻烦,可能做不成

网友C:
记不清Inven有没有方程驱动了。只是做动画的话,就分别做辅助线约束,然后通过设定两个运动的步长频率来满足效果。单就约束来说,很难,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不清Inven有没有方程驱动了。只是做动画的话,就分别做辅助线约束,然后通过设定两个运动的步长频率来满足 ...

您说的我完全没看懂,也许我对Inventor还不够熟悉...
先请教:什么是“方程驱动”?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还是那个老态度。我说了,记不清有没有了。还是那个回答,从SW的角度说,如果不能进行配合限定,就用运动方针里的多重驱动来完成,在多重驱动中,可以实现方程控制运动轨迹之类。

网友(点评):
我的问题很清楚“什么是方程驱动”,与Inventor或者别的软件无关,只是在问这个词的含义,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螺旋帮最底面做个基准面和瓶子面相切平行咋样?

你说的那样,我有做,我要的是瓶子的圆和螺旋圆弧能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很麻烦,可能做不成

             陈老师,我昨晚就是想这个约束怎么做也看了别的软件,像SolidWorks ,好像都没有这样的约束,看看老师有没有同行做过这样的约束,教大家一下,简单的。

网友:
对螺旋目前没有办法约束,所以要约束瓶子到"圆弧"中心无法实现
这个机构我见过,对于瓶子来说,是在一个平面上水平等间距排开
也就是说只要其中又一个对上了中心,其他的与其等间距约束或者阵列就行了
至于这第一个约束自然是瓶子回转中心和螺杆的螺旋扫略轮廓草图上的圆弧中心...
至于动画,楼主没提所以也没必要说,这又不是3Dmax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昨晚就是想这个约束怎么做也看了别的软件,像SolidWorks ,好像都没有这样的约束 ...

如果是“假的”,且进瓶绞龙是等螺距的,可以用装配约束参数的关联,来实现动作模拟。
如果要“真的”,或者进瓶绞龙是变螺距的,无论是造型还是动作模拟,Inventor都不能实现。
根本原因是:
这东西属于“真三维”的范畴,而Inventor基本上是个二维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