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支承与轴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2015-07-03):
轴承大神们:想设计一根立式滚珠丝杠传动轴,丝杠上的螺母在丝杠转动时上下移动,丝杠的转动由其上端的伺服电机带动;现在想在下端设一个转盘支承,让它带着整根滚珠丝杠做一定角度的旋转运动,求大神们告诉我转盘支承是怎么与轴连接的?

网友:
学习一下轴承知识吧

网友(2015-12-15):
转盘轴承一般都是内外圈通过螺栓或螺钉连接,承受轴向、径向和倾覆力矩的综合作用  可参考风力发电轴承

网友:
转盘轴承内外圈端面上都有安装孔,是通过螺栓和安装面进行联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