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电阻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5-07-04):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其中需要对电子产品检测指示灯亮不亮,第一个想到了光敏电阻,特意在网上搜找了一些资料:
    1光敏电阻器又称光导管,特性是在特定光的照射下,其阻值迅速减小,可用于检测可见光
    2光敏电阻器一般用于光的测量、光的控制和光电转换(将光的变化转换为电的变化)。常用的光敏电阻器硫化镉光敏电阻器,它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光敏电阻器对光的敏感性(即光谱特性)与人眼对可见光(0.4~0.76)μm的响应很接近,只要人眼可感受的光,都会引起它的阻值变化。设计光控电路时,都用白炽灯泡(小电珠)光线或自然光线作控制光源,使设计大为简化。
     3根据光敏电阻的光谱特性,可分为三种光敏电阻器:
   (1)、紫外光敏电阻器:对紫外线较灵敏,包括硫化镉、硒化镉光敏电阻器等,用于探测紫外线。

   (2)、红外光敏电阻器:主要有硫化铅、碲化铅、硒化铅。锑化铟等光敏电阻器,广泛用于导弹制导、天文探测、非接触测量、人体病变探测、红外光谱,红外通信等国防、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中。
    (3)、可见光光敏电阻器:包括硒、硫化镉、硒化镉、碲化镉、砷化镓、硅、锗、硫化锌光敏电阻器等。主要用于各种光电控制系统,如光电自动开关门户,航标灯、路灯和其他照明系统的自动亮灭,自动给水和自动停水装置,机械上的自动保护装置和“位置检测器”,极薄零件的厚度检测器,照相机自动曝光装置,光电计数器,烟雾报警器,光电跟踪系统等方面。

  那么问题来了,我需要测得指示灯有红、绿、黄、蓝等多种颜色,那种感应器可以实现通用呢,

还有我看到淘宝里有一些自己做的一块小板,前面有一个光敏电阻,带继电器输出,可直接接PLC,

不用在搞什么模拟量的模块,但这种好像只能测环境光。 环境光是不是指的自然光呢? 如果有哪位大神知道办法的请多多指教!
       如果有相关感应器的 能满足我使用需求卖家也可联系我 1115249324

网友:
在某宝上搜“颜色传感器模块”,可以搜到大把的成品小模块,你不妨试试。

网友:
你只要找可见光的就可以了

颜色传感器只能检测特定颜色小区域的可见光

紫外光、红外光都是不可见光

网友(点评):
是找可见光的那种,明天用光敏电阻试试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5-10-31):
楼主做了吗?可以加不同的滤色镜(膜),此膜只会让需要的光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