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荷溢流阀原理请教

楼主(2015-07-04):
以下两张图是卸荷溢流阀的原理说明,我对其中道理不是很明白,特别是由PT转换为PA时,说的原因是“先导阀芯6的面积比球阀9的有效面积大10%”导致“作用于先导阀芯上的力比作用于球阀上的力大10%”,我不理解,一个是有效面积不是一样大吗?还有一个是作用于先导阀芯的压力和作用于球阀上的压力不一样(一个是A口压力,一个是泵出口经节流子后降压后的压力),即使面积差10%,作用力也不应该就大10%,这里的作用力和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建议你到力士乐网站上下载样本看看,比书上写的要严谨得多。

网友:
简单的说,A口压力高了,推动先导,泄掉主阀芯背压,主阀芯打开,A到T卸荷
A口压力变低,先导关闭,主阀芯复位,关闭P-T,主阀芯腔内压力升高,P推开单向阀供给A
由于导阀整定弹簧的刚度有限,(整定的拧紧力很小,相对于液压的刚度,弹簧刚度可以忽略)所以在A口下降到平衡点的时候即导阀即将关闭的时候,可以粗略的认为导阀两侧的压力相等。
我是这样理解的。
知道原理过程就行了,不必拘泥于10%这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