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孔与高强度螺栓(或螺钉)关系处理

楼主(2015-07-04):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回转支承的选型中,由于空间限制,选择了小型号的回转支承。此时需要配以至少10.9级的螺栓或螺钉。这样问题就来了,螺钉成本低,应作为易损件,此时螺孔应怎样处理比较好呢?

    现在主要考虑了三点:45#钢、淬火、旋入深度。大侠们有空指点下。

网友:
螺钉作为易损件?是何道理?

网友(点评):
螺孔所在的底座比螺钉难处理多了,所以考虑螺钉作为易损件。还是说考虑多了?丝孔真坏了,我焊补上,重新攻一个算完

网友(点评):
你需要经常换螺钉?这样设计……

网友(点评):
不常换。还有一点考虑,我现在还没考证,故刚才没说。我看回转支承的承载曲线,怀疑它是根据螺钉的保证载荷计算而得的,假如我这边丝孔承受能力不能和螺钉匹配,其承载能力是不是还需要打个折扣。现情况安全系数不高

网友(点评):
下面我放了个承载曲线图

网友:
用钢丝螺套吧

网友(点评):
螺母使不上

楼主:
回转支承承载曲线参考

网友:
你是想过载的时候螺钉失效?
螺钉受剪切-拉伸组合应力,
1你可以校核螺孔的抗拉拔大于螺钉,受大轴向载荷,让螺钉撸扣或头下颈部断裂
2受大扭矩(反应到到螺钉:剪力),首先发生错动,到表面压溃,再到剪断,你可以控制配合孔的表面硬度和强度来满足先让螺钉失效的意图

网友(点评):
这里我们会先做个样品实验一下,再有就是老板对这个谁先损坏不在意,“坏了再换,哪有不坏的东西”,他不会同意淬火等手段去控制硬度、强度,除非实验结果打脸打痛了。这里更想知道螺钉先失效的处理方案,以后好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