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皮带“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问题讨论

楼主(2015-07-04):
刚在一群里看到防止平皮带跑偏,可以将轴车出一点锥度,中间大,端部小,说是“皮带跑滚筒的大端,跑滚筒的紧边”,当然这是通过实际情况已经是确定的了,我看了机械手册平皮带这一章节,标注皮带轮也是这么设计的,中间打,端部小,我想知道的是这个“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有受力模型分析吗?,我觉得既然不跑偏,说明在传动过程中必定有一分力是指向轴中间的,但想不出来是怎么回事,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通常我们说的皮带是弹性比较好的橡胶带,它们的跑偏基本都遵循“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规律

中间直径加大的地方,皮带被额外拉长,在该区域的张力大,对轮毂的压力大,抑制侧移的摩擦力也大。而旁边直径小的区域,抗侧移的摩擦力小。在外界扰动时,平衡向摩擦力大的区域移动。

所以鼓形传动轴上的皮带,总是在中间区域摆来摆去,就算你将皮带推偏移,它也会自动回到中间位置。

这是弹性平带传动一个比较好的防跑偏设计。

但是用在弹性比较差的铁氟龙网带(经纬线为碳纤维、凯夫拉纤维),它们的弹性很差(弹性模量大),用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只能用平直辊传动,两传动辊还需要很好的平行度,中间不能受到偏斜负载,否则就很容易跑偏,有时候,还需要布置主动校偏装置来防止跑偏。

网友B:
http://www.lunwenbuluo.com/lwfw/gcjs/jx/75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们说的皮带是弹性比较好的橡胶带,它们的跑偏规律基本都遵循“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规律

...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lunwenbuluo.com/lwfw/gcjs/jx/7551.html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们说的皮带是弹性比较好的橡胶带,它们的跑偏基本都遵循“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规律

中间 ...

解释的好

网友:
带式输送机上其实也可利用这一规律,但实际我看没人用,可能是最初的帆布带整的。,前段时间调输送机托辊就有人就闹出这样的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们说的皮带是弹性比较好的橡胶带,它们的跑偏基本都遵循“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规律

中间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们说的皮带是弹性比较好的橡胶带,它们的跑偏基本都遵循“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规律

中间 ...

感谢层主的解释,但是还是不大理解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再解释下,我觉得上面的论文并不能看的能明白,也许是我水平有限。

网友:
厂里的皮带机就是这样,谢谢大侠解释

网友(2015-11-26):
牛逼轰轰哦

网友(2016-01-05):
跑偏老费劲了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们说的皮带是弹性比较好的橡胶带,它们的跑偏基本都遵循“跑大不跑小”、“跑紧不跑松”规律

中间 ...

谢谢回复

网友(2021-10-11):
求分享楼主看的机械手册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