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系数不知道该咋么设置

楼主(2015-07-04):
1    折弯系数不知道该咋么设置  不知道论坛里的大神是咋么设置
      我现在90度 省事点 一般设置  折弯扣除为2倍的厚度
      但 非90度折弯或者圈圆的就不知道咋么设置折弯系数了

2    大家一般什么时候用装配体  什么时候用多实体钣金零件
      后者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镜像左右对称的实体
     不知道大家一般咋么选择的

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人说下么

网友A:
经验不足,折弯系数我也不知咋选,还有折弯半径也不知咋选合适,网上有许多建议说是选板厚~~

楼主:
我查了下 ,得到如下结论

90°折弯    折弯扣除为2t

45°折弯    折弯扣除为3t

135°折弯    折弯扣除为t

卷圆不需要设置折弯系数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这都是经验值,拿来用是没有多少问题的,我也经常这么用。最精确的还是K因子,但不同的厚度和材质对应不同的k因子,用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 ,得到如下结论

90°折弯    折弯扣除为2t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不足,折弯系数我也不知咋选,还有折弯半径也不知咋选合适,网上有许多建议说是选板厚~~

个人认为,内侧圆弧半径1-2板厚,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我们的产品要求不严格。

网友:
呵呵……每个公司选用的标准不一样,有的是用系数算法,有的是扣除(试模试出来),折角度一般有一个公式的,另外,板材材质也有影响!折弯的上模和下摸(V槽)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网友:
可用K因子设置,根据各公司经验数据确定。

网友:
我是用k因子,就是中性层来折弯.

至于折弯内角,材料不同,折弯内角也不同,A3钢一般最少得1个壁厚,不锈钢最好是2个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