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的工件,表面粗糙度是标电镀前的好还是电镀后的好?

楼主(2015-07-04):
今天出图的时候,愣了一下,电镀的工件,表面粗糙度是标电镀前的好还是电镀后的好

网友A: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不太方便啊  这边几乎所有零件都要镀铬,这样标有点麻烦啊  你们一般怎么标的

网友(点评):
我们只标注镀后尺寸,镀前尺寸及光洁度要求我们是在工艺上规定的

网友:
我们这里是标 电镀前的

网友:
只有镀硬铬才标镀后尺寸,其余一律标镀前尺寸,因为镀硬铬后还要磨削工件

网友(2015-12-15):
镀装饰铬,就是镀层厚度小于0.01mm,一般镀后不加工,只能标镀前的,镀硬铬,一般由于镀层不均匀和粗糙度不够等原因镀后还用磨削或抛光。

网友(点评):
我们这的做法是先磨再镀硬铬,也就几u的厚度

网友(2018-09-17):
,镀硬铬,一般由于镀层不均匀和粗糙度不够等原因镀后还用磨削或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