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04):
如图选齿轮,

在那个网站上没有我想要的,我想要的规格为上面的表格,哪里有这样的在哪个网站选,求帮助

楼主:
齿轮选型

如图选齿轮,

在那个网站上没有我想要的,我想要的规格为上面的表格,选择那种带轴肩的,哪里有这样的在哪个网站选,求帮助

楼主:
一个键槽宽度为6mm,一个为5mm

网友(点评):
买个不带键槽的回来,自己加工键槽,或者改轴的键槽

网友A:
原来齿轮只能在网站上选啊,涨姿势了!
前几天跟同事去买西瓜,同事可能与那小贩有点看不对眼,他非要小贩给他称个6kg的多一两也不要,少一两也不行。我一看,靠莫不是穿越到大宋年间的渭州。可惜小贩太煞风景了,直接递张名片:“带上你的称自己去选,瓜地瓜多着呢,不买别碍事!”

网友(点评):
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

网友B:
楼上的虽然有点搞笑,但比喻的也很恰当。
可以说齿轮不是标准件,是属于非标准件。但是有些厂家做了一些市场上常用的结构作为选购件。
楼主也别太纠结了,总是想找到完全适合你使用的,可能永远都找不到。
给楼主提供三种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1.对选购件进行再加工,以适应你的使用要求;
2.对原有设计进行更改,以适应选购件;
3.前面两条都不行,那就只有自己设计齿轮了。

网友C:
市面上有的标准件尽量去用,不要想着自己设计,有三方面好处:1、节省时间成本。2、考虑互换性问题。3、标准件价格都是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有的标准件尽量去用,不要想着自己设计,有三方面好处:1、节省时间成本。2、考虑互换性问题。3、标准 ...

公司最近在改造设备,所以很多东西受限,不能完全自己去设计,有些东西还用原来设备上的,只能买跟他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齿轮只能在网站上选啊,涨姿势了!
前几天跟同事去买西瓜,同事可能与那小贩有点看不对眼,他非要小贩 ...

如果能在网站上选购我又何必去到各个店里去奔波那,就跟淘宝一样,店里也用同样的东西,那为什么淘宝一年能卖出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虽然有点搞笑,但比喻的也很恰当。
可以说齿轮不是标准件,是属于非标准件。但是有些厂家做了一些市 ...

公司最近在改造设备,所以很多东西受限,不能完全自己去设计,有些东西还用原来设备上的,只能买跟他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