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公差,求助

楼主(2015-07-04):
这个齿轮 齿顶公差 齿底公差 公法线公差怎么确定啊

网友:
   齿数13、没变位系数,建议楼主找人问一下德语里面数值为“9”的那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吧,要是要求等级的话.....
   虽然我也知道凡是整个过程都明明白白最好,但是你要是按7级精度滚出来的齿应该满足德国标准里9级要求的。

网友:
“9” 是精度等级(与国标8级近似,不全等)。然后没有具体规定公差带。自己选个吧,没底就和客户确认下。
齿顶公差可以按国标选择(h11,不大于0.1*M)。
齿底不要。

网友:
德国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