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起动转矩对选型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07-04):
今天在电机选型的书上看见,单相220V  200W的交流感应电机,起动转矩1Nm,额定转矩是1.65Nm。那么请问如果我计算出我的负载从0加速到0.05m/s时用了0.1s,需要的最大力矩是1.1Nm(假设已经加安全系数了),那还能选这款电机吗?因为1.1比额定转矩小,但又比起动转矩大? 会不会起动不起来,或者需要加速时间长于我需要的0.1s?

网友:
比额定转矩转矩小没关系啊,额定转矩是电机允许长时间输出的转矩值

网友:
单相电机的起动扭矩只有额定扭矩是0.5-0.6倍,而三相电机的启动扭矩是额定扭矩的2.2倍左右,单相电机加电容启动和电容运转时,输出转矩可达到额定转矩的1.7倍左右。原则上启动扭矩必须大于物体产生的负载,还要注意留安全系数、
你说的启动时间0.1S,貌似和物体惯量有关系,这比较深奥了,没研究过。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支持,对我有一定帮助!我再查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