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单词怎么翻译

楼主(2015-07-04):
翻译国外砂轮资料,好像是德语,Bruch,用百度翻译过来是断裂,好吧,就把它认为是描述磨粒的破裂性,可是下面又出现一个,Muschelig,百度谷歌都没翻译出来,懂德语的帮帮忙

网友A:
muschelig 贝壳状,规波纹

网友A:
第一个是名词,就是指断裂,第二个是形容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schelig 贝壳状,规波纹

谢谢,还有另一单词是Splittrig,翻译出来是易裂,这个muschelig跟它是一栏,应该都是描述破裂的难易程度,这个贝壳状怎么也套不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名词,就是指断裂,第二个是形容词。

就是这一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一栏

① 易碎的,易裂的
② 粉碎的,完全碎裂的
第二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另一单词是Splittrig,翻译出来是易裂,这个muschelig跟它是一栏,应该都是描述破裂的难易程度, ...

muschelig这词贝壳状的意思,因为muschel就是贝壳

网友:
körnig 是 粒状的,颗粒的
所以这些是描述断裂的程度的吧,不是难易度的,仅供参考,不保证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