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好的焊接方式

楼主(2015-07-04):
各位兄台好,我有一个304不锈钢波纹管(厚度0.6-0.8)和304不锈钢套的组合焊接,如图片所示,请教下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焊接强度最优,主要是抗径向扭矩。
望大家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激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束。

电子束比激光焊的成本要高很多吧?

网友(点评):
你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焊接强度最优,主要是抗径向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焊接

像图中的情况,焊接处预留的那半圆弧沟与波纹管的结合方式,是否得当呢?
或者说有更好的结合方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子束比激光焊的成本要高很多吧?

问题是的,同时了解下成本
比如一套电子束大概价格等
看看是否有可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束。

回复了,但没对准你,呵呵
在下几条里,请帮忙看看

网友C:
电阻缝焊或是激光焊,电子束的太贵

网友C:
中间是个棒?电阻焊我也不太确定行不不行,我是做进口电阻焊的,你给我发个具体的要求,我可以帮你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是个棒?电阻焊我也不太确定行不不行,我是做进口电阻焊的,你给我发个具体的要求,我可以帮你问下。

中间是不锈钢波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缝焊或是激光焊,电子束的太贵

激光和电阻谁成本高些?

网友D:
电阻焊成本低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焊成本低些吧

谁的焊接强度高呢?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激光和电阻谁成本高些?

焊接工艺的成本都不怎么高,设备的话就不好说了。

像我卖的这些进口的电阻焊设备都是大几十万上百万的,比较贵。

激光的话十几二十万也有,像大族激光,迅雷激光,什么的你都可以询问下,主要还是看你对焊接质量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工艺的成本都不怎么高,设备的话就不好说了。

像我卖的这些进口的电阻焊设备都是大几十万上百万的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6-07-16):
激光焊可行,最棒就不知道什么的了,鄙人才疏学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