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造件上的毛坯轴承孔是不是 经常用来当作粗基准用来加工平面

楼主(2015-07-04):
如题

网友:
你想想你轴承孔定位加工平面你怎么固定?加工平面工作量多大?一般都是以平面加工轴承孔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这样

网友:
我见到的是这样的。
毛坯上有个孔,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轴承孔

网友:
碾扩成形,方便后续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