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这样的转动?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5-07-04):
想做这机器 ,大神帮看看如何实现这样的转动装置,求详解啊

网友:
这种叫U轴、角度头,有现成的厂家生产,台湾的货还可以.

网友:
数控机床上应用较多

网友:
直接买台湾的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2015-08-27):
你这个螺旋伞齿用的很多的吧。

网友:
类似于机械手腕部的结构

网友:
机械臂末端就这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