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皮管管路固定问题,要求好固定,好拆卸

楼主(2015-07-05):
这是一个内径20蛇皮管,一个带有直径80mm圆孔的不锈钢板,厚度为1mm。蛇皮管固定在80的圆孔中进行入水。工作过程中,蛇皮管有些颤动。要求好固定,而且好拆卸。求大神们指点指点。我做了一个,但是没有通过实际试验,不知怎么样。

楼主:
我用尼龙车的固定盘,与不锈钢板的80孔进行过度配合,不知道是否可行。或是大神们有什么好的结构能指点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尼龙车的固定盘,与不锈钢板的80孔进行过度配合,不知道是否可行。或是大神们有什么好的结构能指点一下 ...

就是这个固定盘

就是这个固定盘

就是这个固定盘

网友A:
防水还是得加密封垫或者O型圈

网友B:
你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好像表达不清楚嘛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旋转接头?详细的请查阅百度百科
旋转接头选用指南:
1、单向流通式:在滚筒的两端安装旋转接头,流体从一端进入,另一端排出,不使用内管。
2、单向流通式:在滚筒的一端安装旋转接头,同时在此端进行流体的导入和排出,内管相对于滚筒的旋转是静止的。
3、双向流通式(内管固定):与上一种不同之处在于滚筒内装有不同型式的虹吸管,将冷凝液排出,此型多用于蒸汽类型。
4、双向流通式(内管旋转):此种类型用于内管于滚筒相对固定在一起并随滚筒同步运转的结构,此时,流体有内管导入,外管排出。
5、双向流通式(内管旋转):在滚筒的内部装有随滚筒同步运转的虹吸器,将冷凝液排出,此类型多用于蒸汽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好像表达不清楚嘛

这个板底下空间是很大的,上部我想用有点过盈量的过度配合直接插入圆孔。而且,在运行的过程,板底的空间是不会被水充满的。用完了可以取下,去清理板底的空间。您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还是得加密封垫或者O型圈

谢谢您的提醒。不过不会有太多液体流出,以为下面空间很大,水不会充满下面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旋转接头?详细的请查阅百度百科
旋转接头选用指南:
1、单向流通式:在滚筒的两端安装旋转接头 ...

好的,谢谢您!我还真是没有考虑到。我会查阅一下了解一下相关知识。因为这个必须满足经济性,越便宜越好,要不也不会通过审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