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换向阀固定螺丝孔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05):
有的液压换向阀与油路块固定的螺丝孔内有一个弹性圆柱销,请问大家这个弹性圆柱销具体有什么作用。
示意图

网友:
可能是用于精确定位和承受一定的力。

网友:
是不是为了好拧螺丝,孔比较深,螺丝掉在里面不方便拧,而且螺丝长了不容易松

网友:
防止螺丝扭矩过大,导致阀体变形从而卡阀。。

网友(点评):
“防止螺丝扭矩过大”怎么解释?相当于加长垫圈,提高螺丝的强度? 后面一点,我认为是主要的,把受力点下移避免阀体变形,阀芯卡死

网友(点评):
正解,将安装螺钉受力点移至阀主孔中轴线以下位置,减小阀孔的安装变形。在日系阀上有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
孔较深,为了安装方便而加装的定位套,一般在叠加阀组的安装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