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套零件机加工疑问(精华案例)

楼主(2015-07-05):
如下图所示,是一个汽缸套,材质是球墨铸铁。工序主要为:铸造--粗车--精车--磨。
请问(以下均已本例为案例):
1、加工余量是如何确定的?
精车工序,精车前内外径分别为Φ275+/-0.5、Φ305+/-0.5,精车后内径Φ279.2+/-0.05(我能不能改为Φ279.5+/-0.05或Φ279+/-0.05等?)、外径Φ300.8+/-0.05(我能不能改为Φ300.5+/-0.05或Φ301+/-0.05等?)。内外径的精车加工余量是如何定的,依据是什么?
2、公差是如何确定的?
热处理粗车后的公差为+/-0.5(我能不能改为+/-0.3或者+/-0.8等?),精车后的公差是+/-0.05(我能不能改为+/-0.03或者+/-0.08等?)。公差是如何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3、磨之后的尺寸如何保证符合图纸公差,依据是什么?
磨之后,内径Φ280(0~+0.08),外径Φ300(+0.04~+0.08),如何保证刚好落在该区间内?依据是什么,难道要加工一个去检测一个?通过单位时间磨掉的量,然后去确定磨的时间,达到控制公差的目的?
4、下一道工序如何去处理上一道工序的公差
精车前内径Φ275+/-0.5,精车后Φ279.2+/-0.05,之前的公差+/-0.5比较大,公差带达到1mm,精车又如何去控制Φ279.2这个基本尺寸??总不能每次都去量吧?
5、在加工工艺卡中,图纸中的同轴度、平行度、圆度是如何保证的?为啥在工艺卡中没有体现如何保证?

估计很多童鞋有同样的疑问,求各位专家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1、加工余量如何确定:
要考虑该工序要达到尺寸精度、机床精度、工件热处理变形、装夹变形、刀具背刀量、经济性、工艺时间匹配等因素
2、公差如何确定:
确切的说是序间尺寸公差如何确定,涉及加工余量是否足够、机床经济精度和效率综合考虑
3、磨之后尺寸如何保证符合图纸公差:
就是要加工后检测才能确定,具体检测频次要看加工尺寸稳定性而定了,靠磨的时间确定加工是否到位,还没听说过有如此牛叉的设备可以做到。
4、下一序如何处理上一序公差:
肯定是要量的,一般由质检员负责,这是质检员巡检的范畴,加工工人一般不会量的
5、形位公差如何保证:
如果这些形位公差是在该工序形成的,该工序工艺卡肯定要体现,如何保证牵涉机床、刀具、材质、工装、工艺参数这几个方面
你要问的这些问题,在教材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即使其中一小部分都涉及很多理论知识及实际工况,不是一句话就能回答你。
真要想搞明白,建议读读《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估计会花你不少时间。

网友:
其实你的问题主要是工序余量选取和工序尺寸公差取多少的问题;
余量可以查询机械加工余量手册结合经验选取;
工序尺寸精度可以查询各种典型加工方法能够达到的经济精度结合实际成本控制选取;
按照工艺路线和成品尺寸倒推各工序尺寸;
推荐找本机械加工工艺学先看看;里面都讲了;
当然实际生产工艺肯定不是照抄书的,根据实际工艺装备和路线会调整的,工艺这东西经验也很重要,不是查一查书就是完美的工艺了;

第三个问题嘛:设计到尺寸控制了;首先首件调试合格后后生产;
你所说的一个个检验(100%全检)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看你实际产品需要了;
实际一般是抽检;频次嘛看具体情况制定了;比如你刀具磨损快就频次高点;过程能力高频次就低点;

同轴度、平行度、圆度怎么保证的;
这个由工艺系统综合决定(工艺路线,机床,刀具,夹具);

说了半天好像啥也没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工余量如何确定:
要考虑该工序要达到尺寸精度、机床精度、工件热处理变形、装夹变形、刀具背刀量、经 ...

你说的很宽泛,你说的这些我其实也知道,说完之后还不不知道如何定,请具体指导下~~~

网友:
图纸两个外圆标注有误吧,0.01的圆度难度很大,

网友B:
工艺可以改,,,但是不可以随便改,,要根据你的加工生产能力来。首先。切削的余量精度一般是比较容易掌控的,加工到某个精度和公差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热处理,铸造,锻造,应力,变形对尺寸的改变不是说说就可以达到的。。。工艺大部分都是前后关联的。比如你精车279.5.但是热处理后变形就有0.5,你装夹也会有一定误差,这样就很难保证最后可以磨出了。
     公差的确定一边和后面的加工方法相关,磨削一般加工精度高,加工余量小。你如果非要加大加工余量也是可以的,对砂轮的磨损增大,加工时间延长,你要这么干。就是和钱过不去呗。
     磨削精度的保证就和你加工的各种因素相关了,原则上应该是每件都检测,可以选用快速的检测方法,实际上很多工件加工后,根据检测结果基本可以归纳出能保证工件加工范围的一个值,,,可以根据这个定一个抽查的范围,可以几件一测。
     一般来说,上道工序检过,合格才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下个工序对符合要求的上到工序产品加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说明工艺或者加工方式方法错误腰改正。比如你说的粗车和精车间1MM的差值,,,实际上很容易做到,最后精刀可以固定一个位置。保证0.1MM是很容易的。
     形位公差这个不好说,我觉的主要是因为生产人员不好检测,要有专门的检测仪器和方法。只能说你的加工设备,方式,方法在理论和实际检测中是可以做到这些要求的。实际上配备对应检具,工艺卡可以要求其保证。比如我们同轴度塞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可以改,,,但是不可以随便改,,要根据你的加工生产能力来。首先。切削的余量精度一般是比较容易掌控 ...

同轴度塞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轴度塞规是什么呢?

不是用在这里的,,,,比如发动机气门孔和导管孔,,是要求有同轴度的,他的同轴度塞规就是一个同轴的芯棒,一头大,一头小,,,当芯棒可以同时配合气门孔和导管孔事说明两处同轴。不能配合说明同轴度超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