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和锻造之后的热处理有啥不同?

楼主(2015-07-05):
如题,
1、生产汽缸套,为什么铸造之后要进行热处理(时效处理)呢?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铸造之后必须进行时效处理?
2、生产活塞销,锻造之后要退火或者正火?目的是什么?
3、为啥铸造和锻造之后热处理不一样?锻造之后人工时效不行么?

网友:
材料成分都不一样,所以处理的方法有所不同咯

网友A:
1、时效退火又称去应力退火,主要目的是消除铸件的内应力。
2、锻件退火或正火的目的一方面消除内应力(锻造过程中的热应力及相变应力),一方面细化晶粒,便于机加工。
3、根据热处理的目的进行相应的热处理工艺,如去应力退火主要去除应力,球化退火主要是降低硬度,便于切削加工。
另外材料不同,对于的热处理也不一样,如低碳钢和过共析钢不宜采用完全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时效退火又称去应力退火,主要目的是消除铸件的内应力。
2、锻件退火或正火的目的一方面消除内应力(锻 ...

3、为啥铸造和锻造之后热处理不一样?锻造之后人工时效不行么?或者说铸造之后进行正火/退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为啥铸造和锻造之后热处理不一样?锻造之后人工时效不行么?或者说铸造之后进行正火/退火。。。

还是那句话,目的不同热处理的方式不同,铸铁也可以进行正火及退火。
对于锻件你认为是时效后消除应力,还是正火后消除应力并细化晶粒,改善切削性能哪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