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同轴度检测的“心轴装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05):
活塞的大内孔垂直度、同轴度检测,采用心轴装夹,将心轴装夹再两个顶尖之间,转动心轴,看杠杆百分表的最大和最小度数差。
请问:
1、心轴是神马东东,用在哪些场合?
2、一般都是心轴和杠杆百分表结合使用吗?

网友A:
心轴在工装夹具里面是一种定心部件,给工件定心
分为好多种类:小间隙直心轴、锥心轴、可涨心轴
按你描述的心轴应该是一种锥心轴,两端面有中心孔,配合偏摆仪测量跳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轴在工装夹具里面是一种定心部件,给工件定心
分为好多种类:小间隙直心轴、锥心轴、可涨心轴
按你描述 ...

怎么用呢?这个心轴和活塞如何配合起来使用?

网友(2019-06-26):
把活塞套进心轴,心轴是带锥度的,一般是1:3000左右,然后让活塞自由落下,再用力跺心轴,然活塞自然张紧在心轴上